有人用过RTL8316B+RTL8208B做以太网交换机吗?

楼主(2011-06-13):
纯硬件,不带软件设计。16口的通讯是正常的,但是指示灯不对,所有端口空载时,SPD  LINK灯全亮,只要接入一路网线,则所有的SPD 指示灯闪烁。指示灯是按8316B的数据手册上给出的参考电路设计的。有高手指点下,会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吗?

楼主:
除了phy地址设置外,还可能会有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应该是16口全百兆的案子,而且还是有点老的案子,RTL8316B应该很快就要停产换代了,如果是新产品设计,建议更换新的版本,以免给你后续的量产带来麻烦!
请问你的SPI串口软件谁提供给你的?realtek的交换机方案,特别是管理型的,软件还有所管控!
小心检查下硬件,应该可以处理的!我们有配合16口/24口全千兆开发的时候,也碰到过类类似的问题!
实在不行,可以给你的样板我,也许可以配合优化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