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STM32 量产下载器

楼主(2011-06-13):
如题,价格多少。

产品有DFU功能,在下载HEX时可以连DFU文件一起下载吧?

网友A:
DFU是用来升级的,不太适合量产阶段用。除非批量非常小。

量产阶段采用SWD比较合适。
DFU文件,只要合并进hex,就可以一道下载。

量产下载器有欧洲产的,价格大概8k~30k。也有国内的,价格1k上下到5、6k都有。
自荐一下,我的手持机在国内市占率还是比较高的,呵呵。

网友B:
标准dfu速度比较慢。你可以自己做扩展

楼主:
DFU文件,只要合并进hex是下载器软件支持才可以把?
手持机是 MCU 在PCB下载的吧?

网友A:
也可以配编程座的,呵呵。
楼主是要先烧录再贴片是吧

楼主:
是的,用于DFU升级程序的Hex,和应用程序Hex,如何整成同一个Hex文件。

网友A:
HEX文件本质上是文本文件,大体上用文本编辑器拷贝合并即可。

网友C:
前几天也在查这个, 找到一个FlashRunner, 若干国内开发的ISP软件, 还有ST的UM0462(现在似乎只有文档, 没有软件可下了)

网友C:
借问一下, STM32内置的bootloader的通讯协议是否有公开的文档?

网友A:
公开的文档有的。
我的EP968手持机同时支持SWD接口和串口ISP接口,很多客户在用,楼上也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