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请教一个FSMC中不同数据宽度访问的问题

楼主(2011-06-13):
请教香主,当AHB操作的数据宽度大于存储器的数据宽度时,FSMC将AHB操作分割成几个连续的较小数据宽度的数据操作,以适应外部设备的数据宽度。
现在在FSMC将AHB操作分割的时候,每次较小数据宽度操作的地址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外部的存储器数据宽度为8位时,每次操作的地址还是字节地址嘛。谢谢。

网友A:
这个...

前后貌似说的不是一回事,
估计LZ张冠李戴了

网友B:
请教香主,当AHB操作的数据宽度大于存储器的数据宽度时,FSMC将AHB操作分割成几个连续的较小数据宽度的数据操作,以适应外部设备的数据宽度。
现在在FSMC将AHB操作分割的时候,每次较小数据宽度操作的地址是什么样子 ...
引用 楼主:

地址是连续的。

我不明白你问的后面那个问题的用意是什么,如果说地址不是字节地址,那还能是什么样的地址呢?

楼主:
不好意思,后面问的是不是字节地址确实不对,还有就是在较小数据宽度的数据操作时,是属于小端模式还是大端模式,谢谢香主。

网友B:
都是小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