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 开关问题

楼主(2011-06-13):
下图电路中MOS管是否可以正常开关?求指教。

MOS管负载为DC电机,额定电压12V,额定电流109mA。

网友A:
能却不好。
能不能把控制逻辑改一下。

网友B:
光耦两边共用电源,你确定这样设计的?

网友C:
这个光耦,比不用还糟糕。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回复。光电隔离啊……竟然忽略它的本质了。不过这个光耦必须在5V左右供电,不打算再提供一个电源。继续修改如下,欢迎继续指教啊。

网友D:
25度, 530在5V的栅压下, ID典型值为1A, -20度估计减半, 109mA的电机可能启动吃力

网友C:
5楼:
注意此电路与首帖电路相位相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PowerAnts回复。

5楼图中已经将栅压提至12V。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maychang 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