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电

楼主(2011-06-13):
小弟,最近开始学习模电!在网上看了很多的**中说要去动笔计算什么的!!??我不懂!!到底是计算什么,计算的依据是什么?是假设参数还是通过代入公式??还是根据一些已知条件(设计要求)去计算??
求教!!

网友A:
比如算A电路比B电路省多少钱,哈哈。有时候计算不是简单的数学,还包括方案比对权衡之类。

网友B:
省钱= 省元件+省功耗+省时间+省精力

楼主:
我现在连基本的那些运算都,不知道算那些?更别说提高到如此高的层次啦!!

网友C:
算功耗,算静态参数,输入阻抗,放大倍数,等等,说实话,实际工程中遇到的计算,都是最基本的公式套用。比较有意义的是直接用仪器测。只要信号满足应用即可。

楼主:
能否举个例子呢???!!

网友D:
主要是算工作点。是否工作于放大装态或工作于开关状态。

楼主:
那像是,关于RC滤波环节的,频率,的计算什么的,该怎么样处理啊??

网友E:
象计算单纯的电阻组合回路那样,要求你计算什么就计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