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读写被中断打断会读写错误或死循环

楼主(2011-06-13):
spi 读写操作在main函数和定时中断都有调用,
若main函数正在读写时候被中断打断,会导致读写错误或死循环?请问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如何解决呢?

楼主:
在定时器开始置hold引脚为低电平,结束置hold为高电平,是否有效?

网友A:
spi 读写操作在main函数和定时中断都有调用,
若main函数正在读写时候被中断打断,会导致读写错误或死循环?请问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如何解决呢?
引用 楼主:

你在问哪个产品?

一般讲,这样做肯定有问题,唯一解决的途径就是避免出现这样的操作,即避免中断任何不能被中断的操作。

网友B:
这个操作有问题

网友C:
最好别这么用。
main里面的spi函数,仅仅是函数,可以入栈保护起来。
但是你挂的SPI器件可是不管的,他肯定跟着你上次的spi操作来进行哈。
这样的话估计99%会操作出错。

网友C:
简单的方法,你在中断里面仅仅增加一些标志位,记录你需要进行的SPI操作。
然后中断返回以后,在main里面根据状态来处理,这样就是顺序的。肯定没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