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读写操作 ,被中断打断,会导致读写错误或死循环

楼主(2011-06-13):
spi 读写操作在main函数和定时中断都有调用,
若main函数正在读写时候被中断打断,会导致读写错误或死循环?请问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你在高级中断里面应该先查询SPI是否处于发送状态中,要等到他发送完毕后再发送新的数据

网友B:
绝对有可能,有3种解决方法:
1. spi 读写操作前关闭中断。
2. 不在中断中进行spi读写。
3. 转行,不再从事编程工作。

网友C:
SPI不会这样

网友B:
LS,如果spi是用IO口模拟的呢?会不会这样?

网友D:
一个外设不会这样,多个外设占用SPI时候有可能,还有CS线在中断中不能被影响。

网友C:
模拟的不会

楼主:
2,3楼的建议不错,不知5楼兄能不能讲明白一些呢,如main函数中正在读写spi,未读写完,被定时器打断,应该是可能的,然后定时器也开始读写,出错应该是会有的。

网友E:
LS的设计本来就是不合理的
在MAIN和定时器里对SPI设备是竞争的 想不出错都不可能
所以改变下设计思路吧

网友B:
第一,SPI读写函数不可为可重入函数,中断调用会导致错误
第二,SPI为独有设备,不可重复占用,需要做互斥

网友F:
不出错的可能是1PPM

网友G:
11正解,说的很明白

网友H:
别的方向我不知道,我知道现在许多山寨手机用的OS,即使SPI读写数据未完成被中断以后,是不会出错的

网友E:
别的方向我不知道,我知道现在许多山寨手机用的OS,即使SPI读写数据未完成被中断以后,是不会出错的
引用 网友H:

问题的关键是:竞争访问
若中断了但未造成竞争访问则不会有问题

网友I:
如果没有竞争,就不会有问题的。。
中断里没有操作到SPI及对应的IO口。。

网友J:
绝对有可能,有3种解决方法:
1. spi 读写操作前关闭中断。
2. 不在中断中进行spi读写。
3. 转行,不再从事编程工作。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个好的解决办法,我第一次玩SD卡,也遇到这个问题,
开始是关中断,然后我知道了更本质的原因,其实是同步段没处理好,现在读SD卡就不怕被中断打断了。

网友B:
别的方向我不知道,我知道现在许多山寨手机用的OS,即使SPI读写数据未完成被中断以后,是不会出错的
引用 网友H:

你只看到了表像没看到内涵

你看到的OS工作在应用层,而非底层。应用层也仅仅是断路,并非冲突。
SPI读写数据未完成,也仅仅是一个数据传输未完结,文件系统有完善的处理此类问题的响应机制,所以不会出错。

网友B:
这不是个好的解决办法,我第一次玩SD卡,也遇到这个问题,
开始是关中断,然后我知道了更本质的原因,其实是同步段没处理好,现在读SD卡就不怕被中断打断了。 ...
引用 网友J:

没错,只要同步做好。避免互斥,就不用担心中断打断。软件都讲中断响应时间,这个响应时间即使完成进入中断前的处理,比如SPI,是按字节发送的,如果在起始位发生中断,也要在数据传输完成后响应中断。何况现在的SPI都是硬件的,基本上也不存在此类问题。
软件很重要。所有的中断导致的错误都是软件结构设计缺陷造成的,不要以为山寨的就一定有缺陷,即使是山寨的,在底层也是完整的,否则系统就无法运行起来

网友K:
设计思维要改改。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底层又是怎么说?

网友L:
单片机中,同一个函数不要被中断程序和非中断程序调用,也不要被两个优先级不同的中断程序调用.
OS中有互斥量/信号量等的另外一说.

网友M:
SPI是硬件属性的,是可以被中断的,有问题,一定是你在中断里又操作了SPI吧!

网友N:
3楼大哥很幽默

网友C:
一个人一个领导,一个人2个领导要死人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哈哈哈,是的

网友O(2013-11-06):
引用 网友B:
绝对有可能,有3种解决方法:
1. spi 读写操作前关闭中断。
2. 不在中断中进行spi读写。

第二条 不在中断中进行spi读写,我觉得不太容易避免啊

网友P(2016-08-16):
引用 网友B:
绝对有可能,有3种解决方法:
1. spi 读写操作前关闭中断。
2. 不在中断中进行spi读写。

第三点霸气啊

网友Q(2022-06-16):
请教一下,如果只在main中调用,其他位置不写,那么如果在写的时候有中断打断,会影响吗,比如造成文件系统损坏或者文件损坏。我用spi,看例程都在读写的时候关掉了全局中断

网友R(2024-02-04):
用SPI Flash做了USB的MSC即虚拟优盘操作,在USB文件传输时,文件传输是USB中断完成的,SPI操作了非文件系统区这是有可能出现的,没用系统,裸机操作就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