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时候是四舍五入取数的吗?

楼主(2011-06-13):
比如一个AD转换器分辨率是10mv,那么当真是数据是16mv时转换出来的数据是多少?  10mv?(舍弃小数);20mv?(四舍五入)
    我用的是单片机自带的逐次比较式转换器,是怎么取值的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看看A/D转换器的原理,只有超过了比较电压相对应的Q点置1,分辨率10mv,那么16mv就在20mv以下,那么只能按10mv处理,理论上不达到20mv就不会触发20mv输出点

网友B:
那得看是什么ADC,设计优良的高精度ADC会给比较值加0.5LSB,但一般地段的动不动就能差几位的ADC当然是不用、也不会考虑这个的。

网友C:
你可以数据手册中怎么描述的,一般知名厂家的数据手册中都给出了例如绝对精度等参数,从里面应该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D:
AD转换出来的值一般都是整型数据,不会有浮点数据,如果想分辨16mV,可以提高分辨率来达到效果。比如把8位的提高到10位的,够你用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四舍五入的话在我这个系统里误差就会被多次测量后中和,而如果是舍弃小数误差就会向一个方向积累!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四舍五入的话在我这个系统里误差就会被多次测量后中和,而如果是舍弃小数误差就会向一个方向积累!
引用 楼主:

理解有误,具体就不讲了,我相信你能自己搞清楚。

网友E:
不见得,看具体的AD器件而定,你都用到最低精度位了,说明你AD的精度取低了。

网友F:
ADC模块怎么设计的具体看设计者采取哪种设计方法,取决于设计者。所以说lz问的AD转换时候是四舍五入取数的吗?也要看具体情况的,也不一定

网友G:
有10个电阻,误差都是1%,10个电阻串起来,误差累积到 10%?     1%?    0.1%?

网友H:
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AD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