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小车

楼主(2011-06-13):
有人玩过遥控小车吗?只要实现基本功能,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就行。。。没做过,暂时只会51芯片,想知道应该买些什么?分哪几块部分去做?还有总体的步骤有那些?等等。。。

网友A:
tx2b    搜一下一大抓

网友B(2011-07-16):
我也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看看这个合不合你的胃口:129的遥控版智能小车公开发行啦! 需要的盆友们请进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48256

网友D:
只要基本功能则无需单片机,可以用315/433M的收发模块+2262/2272编解码即可。
我也买过收发模块,可是没有2262/2272,就用了51编解码,结果遥控距离不行。

网友B:
我也想玩

网友E:
都想玩一玩 呵呵

网友F:
想玩就做

网友G(2012-07-14):
遥控方式可以用红外,容易实现,但是距离比较近;用无线串口也比较容易实现,距离相对远些;还可以使用蓝牙控制,难度虽然大些,但正好可以学习一下蓝牙技术

网友H:
以前用51和nRF24L01做过,效果不错。。。

网友(2012-10-12):
做遥控小车很简单,我就做了一个

网友:
不知楼主还玩这个不?5楼的方法可以借鉴啊。使用成品的无线遥控模块,用51单片机读取电平变化,得到遥控的信息,在用单片机控制电机转向和移动。驱动电机可以使用298N和H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