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山寨的充电器

楼主(2011-06-13):
呵呵 最近大道比较忙叫我晒晒他辅导一个大学生做的手工的“工艺品”。
上图片!

网友A:
规格:
input AC220V
output  150mA 恒流 DC10V max
充电一个晚上,可以充满一组电池
这个电池的电压可以是从1.5V到10V之间的任意电压

楼主:
呵呵 大道开始解说了!

网友A:
电路很简单,一个整流全桥、一个滤波电容、一个LM317的恒流源。然后通过一个连接器去电池组
由于充低压电池的时候,发热比较多,所以加散热片。
为了看上去比较拉风,这个家伙还加了一个电风扇。实际上根据计算,好像这个电风扇比较多余。

网友A:
白色东西包裹是电池组。4个1.2V电池

网友A:
测试了一下,不好看,但很实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只有恒流,没有电压限制。长时间充电会损坏电池。不过一般的电池组,一个晚上可以完成充电

楼主:
呵呵 不错有时间可以做一个玩玩

网友B:
这个做工也太……

网友C:
这个充电器果然!……够霸气!

网友D:
竟然不限压?

什么电池非要这么小的电流充电?还要恒流?

网友E:
手机上的电池标注的电流值大多都是800MA以上

网友F:
150mA要充好久:L

网友A:
150mA要充好久:L
引用 网友F:

不限制电压,电流就只能小一点
否则电池马上就挂了

网友A:
竟然不限压?

什么电池非要这么小的电流充电?还要恒流?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适应多种电压的电池。从一个电池到一个电池组,都能适应

网友G:
150mA 可以了,一般的手机电池几个小时就充满了

网友H:
外观真是丑啊,见过的最难看的充电器了,不过功能好就OK,不恒压很容易充炸电池,实用性不高:lol

网友I:
坏了老师的名头:lol

网友I:
俺学生今年的毕业设计还在进行中,完了也发些照片上来。:victory:

网友J:
顶起!

回复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一坨稍微弄好看点,可以用电源线引出来,不要一坨堆在那里,电池组也可以自制一个盒子,图中好像没有看见指示灯?

网友:
不愧是电工,不怕电的.....

网友:
嗯 ,是个不错的东西!!!@

网友K:
哪里用搞那么复杂啊。变压器220v交流端串接一个合适的电容,变压器输出端再整流一下就OK了。

网友L:
很牛气,实际的东西做起来还是需要很多东西的

楼主:
呵呵 DIY从山寨开始!:lol

网友M:
LM317是个好东西,做这种东西能锻炼动手能力。

网友N:
嘻嘻, 帮 老师们 顶顶!

网友A:
哪里用搞那么复杂啊。变压器220v交流端串接一个合适的电容,变压器输出端再整流一下就OK了。
引用 网友K:

这个有恒流,比你说的那种方式好一点

网友O(2011-11-18):
那个是小风扇吗?看来发热量很大呀

网友P:
样子确实比较个性

网友Q:
够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