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设计一个设计一个同步时序逻辑电路

楼主(2011-06-13):
(无正文)

楼主:
接入1HZ脉冲的时候就会在数码管上要依次显示1357986420这10个数字....(上面的数字没出来= =!)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方案是用十进计数器对输入脉冲计数,自己搭一个译码器(0->1,1->3,2->5,etc.),然后用译码-显示芯片显示。
更简单的方案是用环形计数器芯片,其输出用二极管译码供显示。
但估计这两个方案均不符合你们老师的要求。你们老师可能是要你用触发器搭出计数器译码器来。

网友B:
新编电子电路大全 第3卷 通用数字电路 195页
新型电子电路应用指南 数字逻辑电路 334页
电子爱好者制作丛书(5) CD4017集成电路应用200例 336页
国产集成电路应用500例 672页
中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原理与应用电路 231页
计数器,分频器,锁存器,驱动器分册 338页
数字单元电路 转换电路分册 316页
遥控电路,可控硅触发电路,语音电路分册 356页
译码器,编码器,数据选择器,电子开关,电源分册 258页

网友C:
有点难用硬件来做,用单片机就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