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如何群组布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2-07):
1,如果要群组布线的引脚在一起,就用鼠标框选所要群组布线的引脚,然后点击ADD CONNECT(F6),即可。
2,如果不在一起,就点击一个引脚,然后右键ADD TO GROUP;ENTER NER GROUP NAME 输入group名字;
在点击其他的群组引脚添加到这个group即可。然后点击ADD CONNECT(F6),在FIND界面find by name选择group,输入刚才新建的group名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