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函数的算法目的何用?谢谢

楼主(2011-06-14):
求解:

下面的函数的算法目的何用,没搞清楚,请同好帮忙看看,谢谢
#define N  5

unsigned char fun(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x2)
{
unsigned char y;

if(N>8) N=N-8;

y=  (x1<<N)   |  ( x2>>( 8-N ) )

y=255-y;

return(y);

}

网友A:
程序写的很清楚了
两次移位 然后拼接起来 然后。。。
这段代码能干嘛使 我也不清楚 你看看你的应用分析下就是了

网友B:
unsigned char fun(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x2)
{
unsigned char y;

if(N>8) N=N-8;设定N在0-8以内变化,不过这里的算法有缺陷

y=  (x1<<N)   |  ( x2>>( 8-N ) )将两个数前后对接

y=255-y;应该是取模

retur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