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15.7进入sigxplore出错

楼主(2011-06-14):
我想通过约束管理器设置网络拓扑,在约束管理器中右键单击总线网络,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sigxplorer..",但是出现错误,进不了sigxplore,出现如下对话框:
请各位达人解答,谢谢。我用的是SPB15.7,不是**版的,有license的

楼主:
我软件重装好几遍了,仍然有这个问题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用 Cadence基本没空。

网友B:
lisence是分模块的,你确定你有sixgplorer的lisence不?
单独打开sixplorer看行否?
总线不行的话,就单根线的提取,看行否?
还有你的模型给了没?

楼主:
多谢楼上回复。我可以单独打开sigxplorer,总线不能提取,单根线也不能提取,模型都分配好了。我就有一个license,不太清楚是不是sigxlpor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