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匠人(关于《串口猎人》问题)

楼主(2011-06-14):
在使用您的串口猎人的时候出现点小问题:我昨天中午开始做实验,仪器每五秒钟向PC发送两个数,到今天早晨,我想把数据拿出来分析,我按保存键,自动保存一个TXT文本,但是当我相分析数据时发现,TXT文档只有9.85KB(正常应该170KB 左右),打开文档后发现,只有后面的数据,并提示说前面数据已删掉,没办法,我寻思用别的方法取数据,但是发现在收码区全选复制时,发来的数总是打断复制操作。所以请教匠人可不可以将保存的TXT的容量大一些。这样更方便些。急切等待匠人的回复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下匠人,如果我关闭串口,然后再将收码区的数据拷出来,数据会丢吗,就是说,那个9.83KB的限制的创建TXT时的限制还是说收码区就只能显示9.83KB个字节呢,因为我直接按得保存键,然后就将收码区,清空了,所以没做实验。

网友A:
建议换其它软件,目前的软件还在设计阶段,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如果你是希望保存数据,建议用ComMonitor(串口调试软件4.5)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这个软件会不会出现因为保存的数据过多而自动删除呢

网友A:
暂时没发现,我存过十几兆的数据

网友B:
你大概需要存储多少数据?
我试着改一下。

(当时为了确保速度,特意把收码框的长度做了限制。既然你有这种需求,我考虑怎么改吧)

网友B:
已经修改了程序,正在进行测试。请关注我后续发布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好的,我存七八百kb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恩好的,我存七八百kb吧
引用 楼主:

昨晚做了新版的测试,可以接收10兆以上的数据。实际上可以更多,不过我没有测试下去了。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如果数据流比较快,是否会影响接收速度。所以我还要再测试一下才能发布。

另外,3楼推荐的那个软件也挺有特点的。正在研究,准备取其精华。

网友C:
楼主好邪恶的头像:funk:

楼主:
回复 网友C:
:lol

网友B:
楼主好邪恶的头像:funk:
引用 网友C:

呵呵,如果我说“楼主的头像是屁股”。估计楼主会拍我砖头。不过如果加的逗号就可以了,“楼主的头像,是屁股”。

网友C:
呵呵,如果我说“楼主的头像是屁股”。估计楼主会拍我砖头。不过如果加的逗号就可以了,“楼主的头像,是屁股”。
引用 网友B:
;P

楼主:
回复 网友B:

匠人拿我开涮,:'(

网友B:
6月16日《串口猎人》V20发布在254楼。楼主赶紧去下载,为你量身订做的哦;P。
下载地址:https://bbs.21ic.com/icview-239765-13-1.html#pid1719438

V20相对于V17的改进内容:
1、收码区,支持"0A"换行(原来是 "0D 0A"),缘由见前贴
2、高级发码时,如果发的是字符串,可以自动添加换行符"0D 0A"
3、高级收码(按帧接收)启动后,可以选择收码区里的显示方式是维持原来,还是“按帧显示自动换行”
4、高级收码(按帧接收)启动后,可以选择是否在收到的帧前面添加接收时间。(便于无人值守)
5、增加启动时的动画**。(点击动画即可停止观看;也可以设置为启动时不显示动画)
6、增加了我的博客和邮箱的超级连接,点击即可访问我的博客或者给我写邮件。
7、改善了高级发码模块的自动列表部分的发码框的特性,当点击某组发码框时,该框会自动扩大,离开该框后又会自动收缩。
8、改善了高级发码模块的帧格式快速设置方式,原来是单选控件方式,改为伪下拉菜单方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简化界面,同时也不影响使用的便捷度。
9、增加收码区缓冲,原本超过10k的数据会自动清除,现在超过10k的数据存入缓冲,点击全显或保存按钮即可还原。
10、其它细节,无法一一道尽,请有心人细细体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好的

网友B:
V20新特性展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不点全显,直接按保存的话,保存的是10K以内的,还是全部。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不点全显,直接按保存的话,保存的是10K以内的,还是全部。
引用 楼主:

直接按保存,是保存全部数据
直接按清除,也是清除全部数据

网友D:
建议:
1.显示的时候可以只显示最新100/200行的数据.WINDOWS的CMD和ACCESS PORT等都有这个限制,虽然可以设置.
2.保存数据在后台进行的,收到多少数据保存多少,这样没有容量的限制,除了FAT32系统4GB的限制外.至于用户要分析数据,让他自己用UEDIT或是其他软件去.

要做好串口软件,有三个软件值得参考:1.超级终端;2.SecureCRT;3.AccessPort;其他都是垃圾.

网友B:
建议:
1.显示的时候可以只显示最新100/200行的数据.WINDOWS的CMD和ACCESS PORT等都有这个限制,虽然可以设置.
2.保存数据在后台进行的,收到多少数据保存多少,这样没有容量的限制,除了FAT32系统4GB的限制外.至于用户要 ...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是只显示收码的后10k内容,前面的内容自动隐藏掉,但可以查看或保存。

谢谢你推荐的3款软件。尤其是AccessPort确实很优秀很专业。
不过说其它软件都是垃圾,这个有点过于绝对。功能强大的未必称手,称手的未必强大。比如我想要个带示波器功能的串口工具,就没有找到现成的。这也就激发了我这次自己动手的念头。我也没有PK掉所有的串口工具的野心,只要保留自己的特色就好。

网友E:
3.AccessPort的确不错
特别是他的监听模式很有用,在不占用串口的情况下进行监听。

网友F(2019-08-11):
一定要卸载了这个软件,太不好用了~~~~对某个人的敬意少了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