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又扯不清了,大家来投票:这个场效应管

楼主(2011-06-14):
呵呵,
碰到扯不清的人了,请大家来投票:
下图中的Q1管脚排列到底哪一种:

提醒:
选项有点像绕口令,请仔细看清楚了再投,要是点错了可是会被大家BS的哦~:lol

单选投票, 共有 366 人参与投票

两个箭头的公共端是S极,其余就没啥了

网友A:
友情提示LZ:碰到扯不清的人最好绕道走,否则会把自己一起扯进去的。

网友A:
昨天就有种犯晕的感觉,完全不理解某些人的水准。所以我选择避而远之。

网友B:
这个题有什么不同处?:L

网友C:
这个太简单了,箭头指向的是由P向N,确定是N沟道。
在由寄生二极管确定S极、D极。

网友D:
我觉着是  4.  上面是漏极D、下面是源极S、中间是栅极G.

网友E:
和谐细无声……难怪以前经常发现回帖的时候提示你是100多楼,完成后一下就少了几十楼:lol

网友F:
好一个mos门:lol

网友G:
俺的模电一塌糊涂,按照按的办法就是看二极管方向,然后再把中间那个箭头的方向反过来,就成三极管了,哈哈。
:lol

网友H:
记不清国标中对MOS管有几种标识法了.

网友I:
看来都选4

网友J:
哈哈,就是看了结果都选择的是4啊!还有分送啊!;P

网友K:
老X怎么越活越年轻啦?

什么时候上起学前班啦~~~:lol

网友L:
大家上班都不忙的鸭:lol

网友M:
感觉好复杂 ,来学习学习

网友N:
选4 拿分:lol

网友O:
呵呵,很明显是第4个啊

网友P:
奇怪了,我回的帖子哪里去了?
我不怕有人说“扯不清”!

网友:
这都搞不清,推出去砍了!

网友Q:
有3个人投第三项~!!!!!!!!!!!!!!!!!!!!!!!!!!!!!!!!!!!!

我咋选了3!怎么回事。

网友R:
该电路有问题,Q1应该是PMOS,

网友S:
知道1,2,3的关系就可以了,不必纠结具体A,B,C

网友T:
晕,不是因为MOS管,而是晕这样的题目,唉,俺刚买了两瓶金银花露,清火的……

网友U:
n沟道增强型mos管,4

网友V:
基础知识吓到好多银

网友W:
这个是俺的死角,除了知道中间是GG,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X:
中间是源极S.

网友Y:
好险,差点选到1.2.5.6

网友Z:
到是见过电池正端与电源正极相接,电池负端与NMOS的S极相接,NMOS的D极接地的应用.楼主这种接法没见过.

网友AA:
我只记一个东西!~~那就是GS阀值电压~~~~~其他都市浮云

网友AB:
不是可以倒过来用吗

网友AC:
中间一定是栅极了,,,,至于另两个,,,,很乱.......先去洗洗头,清醒清醒....

网友AD(2011-07-21):
4.  上面是漏极D、下面是源极S、中间是栅极G
选这是必须的!基础是是最容易忽视和忘记的呀!

网友AE(2011-09-29):
拿分走人

网友AF:
第4个啊。 会被BS骂?

网友AG:
各位能否说说选3或4的原因....?

网友AH(2012-06-28):
D和S,一直傻傻分不清楚。
-- 所以,一直当三极管认(寄生二极管都是反向的),NPN管;P

网友:
果断选四。正好看到这里。电子学书上这样写的。也是这样画的。。:lol

网友AI:
其实有微电子知识还是很容易知道的,一般都是S极和衬底做在一起的,所以控制沟道开断的本来应该是G极对衬底电压,可以写成VGS

网友AJ:
这是问题么?

网友AK:
狂晕  什么水准

网友AL:
依据国标《GB/T4728》 此管为“增强型,单栅,N沟道和衬底与源极在内部连接的绝缘栅场效应半导体管
但是!!!此图的栅极绘制不符标准

网友AM(2015-07-04):
是第4个啊

网友AN:
既然挖了坟,就选一下吧。

其实有些人画图经常乱用符号。

网友AO(2015-09-29):
挖出老帖了,难怪扯不清楚呢,IRF3315的资料里面找不到管脚排列

网友AP(2016-02-26):
G投错了不太好吧~

网友AQ(2016-06-28):
楼主,你想表达的是什么,错与不错,是要看你的功能的。

网友AR(2016-08-02):
还好选得4

网友AS:
MOS由衬底指向沟道的位NMOS,反之;Nmos电流是从D-S,体二极管防止反向高压,故有S极与二极管阳极相连,PMOS反之。

网友AT:
看到这种有实力的投票,我只能夹着尾巴逃走了。

网友AU:
有人投选项3可以理解是n沟道p沟道记混了,但选其他的也太过分了吧

网友AV:
这有意思吗?

网友AW:
源极接衬底。

网友AX(2017-05-12):
我总觉得这个图是错的,应该用PMOS才对

网友AY:
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K1A是多少?

网友AZ(2017-11-02):
我选的是“以上选项都不对”

网友BA(2019-03-26):
然后再把中间那个箭头的方向反过来,就成三极管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