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解:关于场效应管

楼主(2011-06-14):
1、场效应管电路就只能有一种电路形式:OD输出吗?
2、是不是凭“OD输出”就能确定任何电路中的场效应管的引脚,而不用管别人图中是怎么标的?
3、下图这个电路是不是OD输出呢?

网友A:
不知道帖子原委是什么。
参与一下。:lol

不是OD。
如果没有电池,并把+9VA那空着作为控制端才是OD。

网友B:
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在原题中一大堆人只自顾自的说自己的道理,没错这些道理都是正确的!
但是在分析发帖者的问题时结论都错了。
这就像发帖的人问5*3=?
有人答5+3=8,那5*3=12吧,
有人答5-3=2,那5*3=14吧.

网友:
我倒觉得原帖的问题很经典,谁能从时域角度解释这个尖峰 哪怕是闭环引起的

网友C:
图中所标Q1为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GS为反向偏置,Q1应截止。

网友D:
哪个是负载?哪里输出?

网友E:
不知道有些人为什么没有理解力?为什么断章取义?
相信大部分初学者都知道NPN三极管的管脚排列,如果他理解OC输出是开集电极输出。
那么,如果他知道还有一个NMOS管的OD输出是开漏输出,就知道和NPN管子对应的NMOS电路,
自然就记住D脚应该是那个脚了。

网友E:
没有人说上面的电路是OD输出。
只是有人问我D脚是哪个脚,我告诉他如何快捷的记住NMOS的D和S在哪里。

网友E:
说实在的,很久以前,我就知道如何区分三极管的BEC管脚,但是MOS管的D/S老是忘记。
自从记住OC和OD的对应关系,一辈子就不会忘记了。

网友E:
我觉得XWJ不必太纠结,我从来没有说你技术不行。
但是请你不要随别攻击人家,说人家冒充专家。

网友E:
你可以说人家不是专家,没有必要说“冒充”,不是专家可以成为专家是技术问题,“冒充”是人品问题。

网友F:
1、场效应管电路就只能有一种电路形式:OD输出吗?
不是

2、是不是凭“OD输出”就能确定任何电路中的场效应管的引脚,而不用管别人图中是怎么标的?
引脚名称和电路形式无关,场效应管是否对称器件(D,S可以互换)取决于bulk的连接方式

3、下图这个电路是不是OD输出呢?
不是

XWJ我知道你不是不知道这些,可是这事真犯不着继续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