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G3524驱动NMOS

楼主(2011-06-14):
见图。

电路功能:通过电位器RW1来控制负载RL的电流。

问题:SG3524的1脚有一个反馈信号VF,请问这个信号该怎么取?

说明:我原本是把SG3524的1脚和9脚短接的,这样电路就工作在开环,经测试可以工作,但是负载电流不稳定。随着MOS管温度的上升,负载电流逐渐降低。所以我想把电路做成闭环,把1脚和9脚断开,然后取一个反馈信号VF送到1脚。请问这样做可以吗?如果可以,VF该怎么取?本人模电基础挺差,请大侠详细讲讲,多谢!

网友A:
负载电流随温度上升而降低,估计是因为MOS管温度上升后导通电阻增加。
此电路MOS管门极没有放电回路,这是很危险的事。
若想增加MOS管电流反馈,应该在MOS管源极到地串入一个小电阻作为电流取样。但3524的误差放大器输入共模范围不包括地(0V),很讨厌。

楼主:
多谢高手!
关于MOS门极的放电回路,是不是用一个三极管来放电?我看到过这样的电路,只是因为这个电路的PWM信号频率比较低,不到10KHz,所以我没加,其实还有点偷懒,因为现在没板子,我自己用空板子和导线连出来的实验电路。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后果,既然很危险,那我就在正式做板子时加上。
另外,您说的“3524的误差放大器输入共模范围不包括地”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意味着在MOS源极串入一个小电阻不可行?那可怎么办?

网友A:
3楼:
工作频率较低时,可以在MOS管门极对地加个电阻来让门极放电,电阻值尽量小一些,以3524输出电流来定。

网友A:
3楼:
3524内部有电压基准,可以利用此基准电压使反馈信号“抬高”一些到共模范围之内,就像你用RW1所做的。

楼主:
回maychang:
多谢指教! 那我在门极对地加个500欧的电阻可以吗? 另外,利用此基准电压使反馈信号“抬高”一些,这个我没明白,具体怎么做?

网友B:
此电路MOS管门极没有放电回路,这是很危险的事。——怎么个危险法?
2# 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