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和RLC处理的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11-06-14):
比方说一个两字节的数要乘以32,可以确定乘完之后,仍为2字节,都是无符号数,我看到一个程序,使用了RL和RLC来处理,看不懂,想请教,处理的原理是怎样的呢?

网友A:
楼主想问什么哈

楼主:
对高字节和低字节怎么处理?在实践中RL和RLC怎么把握?不超出范围?

网友A:
和十进制计算一样的,只是十进制是逢10进位,二进制是逢二进位。

楼主:
多谢楼上,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A:
比如12*34=12*(3*10)+12*4;
而二进制则为1100B*100010,自然就等于1100*(1*100000)+1100*(1*10)

网友B:
而移位就是移动小数点位置,和十进制是一样的。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解释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程序,也是被乘数乘32时,用RLC来处理。

我经过仔细体会,这条指令应用的要诀,就是,积的范围要估算好,
只要不溢出,就可大胆使用了。

我见到的应用是这样的:LCD显示程序
GB2312共有不超过8000个字符,用2字节来表示,即区位码
每个字符的字模32字节,
为了计算某个字符字模的首址,就需乘32了
而8000乘32的结果,3e800H
也就是说,要装下这些个字模数据,选用的存储器地址线至少是18位的
使用51单片机的话,可以P0 P2的基础上,再选用P1口的口线做高位地址。

在用RLC时,需准备3个字节来装积,且第3个字节有效的位只有低2位,
高6位是可预见的0!

网友D:
龙少说的很细

网友D:
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确实要*32

网友E:
我觉得可以结贴了吧

网友F:
很有意思 数学进算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