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C++查找非HID设备类的USB设备

楼主(2011-06-14):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连在系统上,安装了驱动程序,并被设备管理器正确识别的USB设备都可以被VC识别,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你的软件怎么写的,调用了哪些函数,是不是恰当。

上程序吧。

楼主:
2# dqyubsh 是的,我是要写上位机程序,打开非HID类的USB设备,实现上位机与USB设备的通信。

网友B:
你需要知道你的USB设备注册的GUID是多少,根据这个GUID可以枚举出设备,然后再打开

网友C:
参考DDK下面的usbview的源代码

楼主:
通过逐级遍历HCD到port,最终终于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D(2013-11-25):
“通过逐级遍历HCD到port,最终终于搞定了,谢谢大家!”  能告诉我您是则呢遍历的吗,我是刚接触这个0 基础。望大哥不吝赐教。 QQ 1447675135 我全天在线。谢谢了。

网友(2017-05-16):
引用 楼主:
通过逐级遍历HCD到port,最终终于搞定了,谢谢大家!

我想打开一个USB设备,可是我查不到它的设备接口GUID。这个要怎么做。    求指教

QQ:525393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