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DC-DC变换器中MOS管选型

楼主(2011-06-14):
我在使用一款同步DC-DC降压型变换器TPS51124时,发现他的参考电路上输出的两个MOS管为什么要选择参数不一样的MOS管呢?可以选择同一个MOS管吗?

网友A:
google上查阅 MOSFET 开关损耗,可知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请尊驾详示?

网友B:
这是一个半桥推挽电路,不能用相同的MOS管,一个是P沟道,一个是N沟道的MOS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高低MOS是不同的驱动源,是应该选择两个NMOS,但我不明白上管与下管为什么要不一致

网友C:
一个要开关损耗低,一个要开通损耗低,一种管子不能同时满足要求,那就用两个

网友D(2012-07-20):
一般考虑大功率情况,高边的NMOS的导通时间长,需求是导通阻抗低,而低边的则注重开关损耗。这个电路的高边是BOOST DRIVER驱动,都是nmos,不是上面victor720708说的高边用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