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锁相环问题!

楼主:
其实是一个数字锁相环,本来想找数字版块,结果没找到,所以发到模电板块来,最近在一篇期刊上看到的一个框图,我看来看去总觉得有问题,具体是指怎么实现的问题,图已经在附件上面了,不懂的地方是最下方那个锁相环72000倍频的那一小块,我总觉得72000的倍频,那该用什么器件啊?比如我在书上看到CC4046,它的最高工作频率为1.5MHz,如果图中的Fs是20kHz,那CC4046能实现72000倍频嘛?

我查了一下找到最高的数字锁相的工作频率才110MHz,这个能实现吗?

还有那个72000倍频,粗算一下,要17位二进制串行计数器/分频器,想想都恐怖,有没有这样的器件还不知道!

我怀疑是不是期刊的作者是仅仅是出于理论分析的,而没考虑实际情况?

我这里面包含了好几个问题,请大家一一指教! 谢谢!

网友A(2011-06-14):
LZ ,锁相环IC比不上只有一个CC4046,其他好几G的数不胜数,甚至还有十几GHz的。
不然通讯电路的技术就要落后一大节了。

所以你这怀疑根本就没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否推荐几种高达G的IC呢?

网友B:
数据采集芯片中有高达G的IC,ADC模数转换器目前最高采样频率达到5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