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块arm9(lpc3250)板,调试时13M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1-06-14):
做了一块arm9(lpc3250)板,调试时13M晶振不起振是什么原因?

楼主:
做了一块arm9(lpc3250)板,调试时13M晶振不起振是什么原因?
很着急,求助各位高人解答!!
自己觉得问题有:1.晶振损坏,2.供电不对,3.匹配电容不对
针对这几个问题,1.原来是无源贴的,换成插针的,换了一块新的都不行,2.供电测过都正常,3.电容换过
可是还是不能起振,渴望高人指点!!!

网友A:
很多原因的。焊接地好不好是个问题,还有电源,还有你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真的不起震

楼主:
谢谢happyming0809回复!
焊接地,和电源测过都正常。
是拿示波器测的频率信号,没有信号。

网友B:
不起振有如下几点:
第一:该上下拉的引脚做了没有?
第二:32.768K动了没,一般都是先是低速晶体先运行,然后才是高速的。
第三:CPU是否贴装完好。

楼主:
不起振有如下几点:
第一:该上下拉的引脚做了没有?
第二:32.768K动了没,一般都是先是低速晶体先运行,然后才是高速的。
第三:CPU是否贴装完好。 ...
引用 网友B:

谢谢盈安信科技的回复!
第一:该上下拉的引脚核对过,如果是这个问题我在核对一次。
第二:32.768k的动了
第三:正在测cpu是否贴装完好。

楼主:
该上下拉的引脚核对过了。cpu又重装了一次,13M晶振还是不起

网友B:
13M不起振,第一,看是否13m晶体是否有问题?
第二:旁路电容选择的如何?

楼主:
13M不起振,第一,看是否13m晶体是否有问题?
第二:旁路电容选择的如何?
引用 网友B:

13m晶体换过,不是晶体本身的问题。后来换了有源晶振。电源电压晶振都正常了,可是串口uart5无法烧录程序

楼主:
求助,uart5为何无法烧录程序??

网友B:
这个CPU有的只支持晶体,有的既支持晶体也支持钟振。
我估计你是把应该焊接为钟振(带电压),焊接成晶体了,。
所以就不工作。

网友C(2017-10-03):
问题解决了没,我现在也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