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我的1602只显第一行,第二行不显

楼主(2011-06-14):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200613"};
uchar code table1[]={"  wlcome"};
sbit RS=P1^0;//定义引脚
sbit RW=P1^1;
sbit E=P1^2;
uchar numb,numb1;
void dely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yms(5);

E=0;
   delyms(5);
E=1;
}
void writedate(uchar date)
{

   RS=1;
RW=0;
P0=date;
   delyms(5);

E=1;
   delyms(5);
E=0;
}
void init()
{
  E=0;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f);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

void main()
{
   init();
   writecom(0x80+0x03);
for(numb=0;numb<6;numb++)
    {
   writedate(table[numb]);
   delyms(500);
  }

  writecom(0x80+0x43);#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200613"};
uchar code table1[]={"  wlcome"};
sbit RS=P1^0;//定义引脚
sbit RW=P1^1;
sbit E=P1^2;
uchar numb,numb1;
void dely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yms(5);

E=0;
   delyms(5);
E=1;
}
void writedate(uchar date)
{

   RS=1;
RW=0;
P0=date;
   delyms(5);

E=1;
   delyms(5);
E=0;
}
void init()
{
  E=0;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f);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

void main()
{
   init();
   writecom(0x80+0x03);
for(numb=0;numb<6;numb++)
    {
   writedate(table[numb]);
   delyms(500);
  }

  writecom(0x80+0x43);
  for(numb=0;numb<8;numb++)
    {
   writedate(table1[numb]);
   delyms(5);
  }

while(1);
}

楼主:
不好意思,粘贴了两次,我用的是STC89C52的单片机,谢谢各位

网友A:
void write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yms(5);

E=0;
   delyms(5);
E=1;
}
将其改为

void write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yms(5);

E=1;
   delyms(5);
E=0;
}

楼主:
谢谢,我是初学

网友B(2011-07-24):
这是因为初始化不完全造成的,设置8位、2行、5*7点阵的这条指令,单片机没有读到。。。。。。

网友C:
好长,老早我写的时候也遇到此问题
弄了半天是把第二行的地址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