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链接文件lkr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1-06-14):
用的芯片是18f2580,可是在lkr文件夹里只找到了18f25k80,那这个与前面的说的芯片匹配吗?如果匹配的话,那为什么会这样命名?

网友A:
MPLAB+PICC18不是自动调用连接文件的吗!?

需要手工指定连接文件地址吗!?

楼主:
额,我只是想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么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8f25k80应该是18F2580的廉价版,18F2580用的MCHP自己的晶圆,自己封装测试的,销售价格比较高,18F25K80可能是用台积电的晶圆,在台积电封装测试的,成本降低后,销售价格非常低,为了区分两种产品,所以给了两种型号。

网友:
25K80是2580的升级版本,也是廉价版的,pin to pin 兼容的

网友B:
想说明一下,“K”系列也是Microchip自己生产的晶圆,只有“J”系列是在台积电代工。“J”系列所使用的SST Super Flash工艺现在也属于Microchip。即使是代工晶圆,封装和测试也都是在Microchip泰国的独资封装测试厂进行。

网友A:
感谢martin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