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半导通是什么状态

楼主(2011-06-14):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刚刚导通,电流较小

网友B:
应该是是放大装态,或者是刚刚由截止进入放大的微导通

网友C:
微导通吧?功放电路经常碰到这种消除交越失真的方法。

网友D:
三极管就那几个状态:饱和,截止,放大,显然是处于放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