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隔离电压采样问题

楼主(2011-06-14):
这是我参考别人电路设计的电路,不知道输出不正常!我的BUS和+E5V、SGND是隔离的,想达到的目的就是通过高阻隔离取样BUS电压!

补充说明:附件一的图没有电流回路,无法采样,需用附件2图

楼主:
没人做过吗?

网友A:
应该可以。
记得以前修TEK的高压探头,里面就是类似结构。

网友B:
你这是多少倍放大啊

网友C:
这不是典型的差分电路吗?放大倍数自己动手算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