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时钟的设计 --- 不知道怎么画硬件图 不大会

楼主(2011-06-14):
1、用74LS164、74LS165设计键盘(8个或16个键)、显示(用6个或8个LED数码管)部分的硬件电路;
2、利用MCS-51内部定时器定时,编程实现年、月、日、时、分、秒的显示,显示格式为:
年月日:
04-06-18

时分秒:
09-12-35

也可自行设定显示格式,两部分可按键切换显示;
3、能按键调整日期、时间的数值;
4、可设定时间报警,报警的时间至少有2个,报警时应有报警指示。
嘻嘻  课程设计  不会做   尤其是不会画图  让用PROTEL画  找不到74LS164什么的    嘿嘿  有人做过没

网友A:
:funk:来这里叫别人帮做作业的啊????

网友B:
不会画图? - - 不会画哪个图?

网友C:
这东西是学电子和单片机的最基本的东西啊,想往这方面发展的话就好好做吧

网友D:
真是人才,叫别人帮你做作业?

网友E:
嘻嘻,俺会画,就是要交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__^*) 嘻嘻……    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呃。。。。。。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how much?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知道   嘿嘿  过两天就好好看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些要用的器件搜不到怎么办啊?

网友F:
我的库里有个74ls164,给你吧,另外应该还有你要的一些器件封装,实在找不到,下个手册,自己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嗯   谢谢   你人真好

网友G:
你做这个的话,最好再加个ds1305之类的时钟芯片,那就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   大概知道要怎么编程    不过不知道怎么选硬件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想问你一下如果一个外部中断用来调整时间,一个用来完成定时,那年月日、时分秒的转换怎么完成啊?

网友H:
如果不用时钟芯片的话  就用内部的定时器 产生1s的定时时基,每当1s定时时间到达就将秒的个位加1,当秒的个为大于9时,将秒的时位加1,同时个位清零。当秒的时位大于5时,将秒的时位清零,然后分的个位加1。 下面分、时、日、月、年以此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我知道

网友I:
楼主网上自己找找啊

网友I:
楼主网上自己找找啊:)

网友J:
不是都在网上了吗:lol
应该说,去google自己找吧。

网友K:
我们刚做了个程设计,和你的差不多,哈哈,一个用到单片机,一个全部用小型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