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HCS300和PT4302的遥控组合怎么样?

楼主(2011-06-14):
大家觉得HCS300和PT4302的遥控组合怎么样?或者有其他推荐的吗?

网友A(2011-09-17):
PT4450发射
PT4302-X或者PT4317-X做接收是可以!

其实要看你最终频点和具体应用的选择

网友B:
看你用在哪里啊?要求成本还是性能啊。

如果是汽车上用,可以看下华普微的RF60啊,是射频发射+MCU+128位AES算法的集成IC,专做滚码应用的,这样一致性和成本,性能都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