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仪器运放构成心电放大电路的疑问

楼主:
在阅读TI的仪器放大器INA331数据手册时,看到其中有个简略的ECG应用电路。想请教各位大侠,其中标红圈的两个运放电路(图中已分别标记为U1、U2)是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2011-06-14):
VR is  2.5v,it provides the voltage bias for op amp

楼主:
请问,图片顶上的红圈部分是提供参考电压的吗?为什么不用VR直接接一个电压跟随器到REF端呢?为什么要把INA331的输出端也接到U1的负输入端呢?0.1uF和1M,又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U1提供INA331的参考电压,0.1uF和1M是高通滤波。VR直接接一个电压跟随器到REF端也可以,但没有高通效果。U2是一个差分放大器,对心电信号进行二级放大。

网友C:
U1是积分器,用来消除共模电压的.

网友D(2012-06-28):
最近也在看这个方面的资料。这个怎么消除50HZ的工频干扰和35HZ的肌电干扰应该在U2前面加陷波电路

网友D:
请有兴趣的大家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