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visualbox 上网设置

楼主(2011-06-14):
“网络”配置页面有4个方案:
1:NAT  网络地址转换(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2:Birdged Network  桥接
3:Internal Network  内部网络(可以是虚拟机与虚拟机之间)
4:Host-Only     只与主机通信(大概吧)

安装完VirtualBox2.2后,主机多了一个“VirtualBox Host-Only Network ”本地网卡。

--------------------------------------------------------------------

我的网络环境:

主机:
系统:xp
“本地连接”的IP:由于是笔记本,经常换工作网络环境,都是通过DHCP分配的,有时候还无网络,“本地连接”有红叉(对主机与虚拟机通信有影响)。
“VirtualBox Host-Only Network网卡”IP:192.168.56.1  ,因为VirtualBox的DHCP服务器IP是192.168.56.100,要在同一网段。

虚拟机:要能与主机互相通信,要能访问互联网(不须要被互联网访问)。
系统:win2003
网卡1,网卡2,网卡3   后面说各网卡的配置情况

----------------------------------------------------------------------

--------------------------- 各网卡的配置情况   --------------------------------------------
网卡1: 用NAT方案
IP:10.0.2.15
网关:10.0.2.2
DNS:10.0.2.3

为什么这样配置?因为VirtualBox的帮助中,有以下一段说明(英译汉):
一台虚拟机的多个网卡可以被设定使用 NAT, 第一个网卡连接了到专用网 10.0.2.0,第二个网卡连接到专用网络 10.0.3.0,等等。默认得到的客户端ip(IP Address)是10.0.2.15,网关(Gateway)是10.0.2.2,域名服务器(DNS)是10.0.2.3,可以手动参考这个进行修 改。

NAT方案优缺点:
笔记本已插网线时: 虚拟机可以访问主机,虚拟机可以访问互联网,在做了端口映射后(最后有说明),主机可以访问虚拟机上的服务(如数据库)。
笔记本没插网线时: 主机的“本地连接”有红叉的,虚拟机可以访问主机,虚拟机可以访问互联网,在做了端口映射后,主机可以访问虚拟机上的服务(如数据库)。

网卡2:用Birdged Network  方案
IP:一般是DHCP分配的,与主机的“本地连接”的IP 是同一网段的。虚拟机就能与主机互相通信。

笔记本已插网线时:(若网络中有DHCP服务器)主机与虚拟机会通过DHCP分别得到一个IP,这两个IP在同一网段。 主机与虚拟机可以ping通,虚拟机可以上互联网。
笔记本没插网线时:主机与虚拟机不能通信。主机的“本地连接”有红叉,就不能手工指定IP。虚拟机也不能通过DHCP得到IP地址,手工指定IP后,也无法与主机通信,因为主机无IP。
这时主机的VirtualBox Host-Only Network 网卡是有ip的,192.168.56.1。虚拟机就算手工指定了IP 192.168.56.*,也ping不能主机。

网卡3:   用Host-Only     方案
ip: VirtualBox的DHCP服务器会为它分配IP ,一般得到的是192.168.56.101,因为是从101起分的,也可手工指定192.168.56.*。

笔记本已插网线时:虚拟机可以与主机的VirtualBox Host-Only Network 网卡通信
笔记本没插网线时:虚拟机可以与主机的VirtualBox Host-Only Network 网卡通信
这种方案不受主机本地连接(网卡)是否有红叉的影响。

------------------------------------------------------------------
以上三种方案,可以右击虚拟机窗口最下边 两个小电视 的图标快速切换。满足各种网络环境。

关于Internal Network  方案,我也没试。

上面三种方案的总结

同进启用下面两个方案:
网卡2:用Birdged Network  方案
网卡3:   用Host-Only     方案

虚拟机访问主机 用的是主机的VirtualBox Host-Only Network网卡的IP:192.168.56.1  ,不管主机“本地连接”有无红叉,永远通。

主机访问虚拟机,用是的虚拟机的网卡3的IP: 192.168.56.101  ,不管主机“本地连接”有无红叉,永远通。

虚拟机访问互联网,用的是自己的网卡2, 这时主机要能通过“本地连接”有线上网,(无线网卡不行)

----------------------------------------------------------------------

--------------------------------- 转  NAT 设置端口映射  ------------------------------------------------------
http://huzhangsheng.blog.163.com/blog/static/34787784200802801435931/

你可以设置一个虚拟机的服务(比如 WEB  服务),通过使用命令行工具 VboxManage 代理。你需要知道虚拟机的服务使用哪个端口,然后决定在主机上使用哪个端口(通常但不总是想要使虚拟机和主机使用同一个端口)。在主机上提供一个服务需要 使用一个端口,你能使用在主机上没有准备用来提供服务的任何端口。一个怎样设置新的 NAT 例子,在虚拟机上连接到一个 ssh 服务器,需要下面的三个命令: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Linux Guest" "VBoxInternal/Devices/pcnet/0/LUN#0/Config/guestssh/Protocol" TCP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Linux Guest" "VBoxInternal/Devices/pcnet/0/LUN#0/Config/guestssh/GuestPort" 22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Linux Guest" "VBoxInternal/Devices/pcnet/0/LUN#0/Config/guestssh/HostPort" 2222
说明:VboxManage 是一个命令行程序,请查询你的 VirtualBox 安装目录,"Linux Guest" 是虚拟主机名。guestssh 是一个自定义的名称,你可以任意设置,通过上面的三个命令,把虚拟机的 22 端口 转发到主机的 2222 端口。
又比如,我在虚拟机 debian 上安装了 apache2 服务器,使用 80 端口,映射到主机的 80 端口。使用下面的命令。
"C:\Program Files\innotek VirtualBox\VBoxManage.exe" setextradata "debian" "VBoxInternal/Devices/pcnet/0/LUN#0/Config/huzhangsheng/Protocol" TCP
"C:\Program Files\innotek VirtualBox\VBoxManage.exe" setextradata "debian" "VBoxInternal/Devices/pcnet/0/LUN#0/Config/huzhangsheng/GuestPort" 80
"C:\Program Files\innotek VirtualBox\VBoxManage.exe" setextradata "debian" "VBoxInternal/Devices/pcnet/0/LUN#0/Config/huzhangsheng/HostPort" 80
注意:要使设置生效,请关掉 VirtualBox 再运行虚拟机,我把 VirtualBox 安装在 winxp 上,在虚拟机中安装 debian 4.02r ,虚拟机名是 debian ,并安装了 apache2 php5 mysql-server ,在主机上用IE浏览 http://localhost,成功转发到虚拟机 debian 的 apache2 web 服务器上

网友A:
看不懂啊!

网友B:
最简单的是默认 然后改一下网卡类型为intel的就行了  各种系统基本都能保证上网了

网友C:
NAT  网络地址转换 很需要时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