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居然停掉...

楼主(2011-06-14):
MCU:C8051F340
双串口,定时器0,2,3,均使能中断。
现象:工作几分钟后,定时器2,两个串口均不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外部有数据不断发来。

调试时发现:停止的中断均处于使能状态。

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A:
不用说了,程序问题

网友B:
你先看看调试时中断是不是设计成停止状态.

网友C:
要么MCU,要么软件,要么工具

吹嘘吹嘘,三者概率大概为:0.000000001%,99%,余额比例

网友D:
查软件结构吧。。。

网友E:
接收数据放哪,数组?溢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溢出,不过显示已收到数据,但就是不进入中断了......

网友F:
都是些什么中断,是否有某个中断执行太频繁而优先级高让别的中断进不了,比如MCU里设置us定时中断,估计别的程序都不用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