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256发送后接受不到应答问题

楼主(2011-06-14):
ic, iic, TE, sd, TI
主设备:msp430F149  从设备24C256  上拉10K
程序从可用C51移植过来,调试N长时间就是检测不到ACK把SDA拉低。 求大侠看看。
void IICStart(void)
{
  IIC_SDA_OUT;
  IIC_SCL_OUT;

  IIC_SCL_1;
  Delay_us(Delay_Time);
  IIC_SDA_1;
  Delay_us(Delay_Time);
  IIC_SDA_0;
  Delay_us(Delay_Time);
  IIC_SCL_0;
}

void IICStop(void)
{
   IIC_SDA_OUT;
   IIC_SCL_OUT;

   IIC_SDA_0;
   Delay_us(Delay_Time);
   IIC_SCL_1;
   Delay_us(Delay_Time);
   IIC_SDA_1;

}

void IICNACK(void)
{
   IIC_SDA_OUT;
   IIC_SCL_OUT;

   IIC_SDA_1;
   Delay_us(Delay_Time);
   IIC_SCL_1;
   Delay_us(Delay_Time);
   IIC_SCL_0;
   Delay_us(Delay_Time);  //NACK
}

void IICWrite(unsigned char Datasend)
{
unsigned int         i;

IIC_SDA_OUT;
IIC_SCL_OUT;

for(i=0;i<8;i++)
{

  if(Datasend&0x80)
  IIC_SDA_1;
  else
  IIC_SDA_0;
  Delay_us(Delay_Time);

  IIC_SCL_1;
  Delay_us(Delay_Time);
  IIC_SCL_0;
  Delay_us(Delay_Time);
  Datasend <<= 1;
}

/*IIC_SDA_1;  //可以试试直接IIC_SDA_0;Delay_us(Delay_Time);下面3句不用  相当于ACK
Delay_us(Delay_Time);
IIC_SDA_IN;                      //1
i = 100;                        //2
while((IIC_SDA_VAL) && (i>0)) i--; //3
IIC_SCL_1;
Delay_us(Delay_Time);
IIC_SCL_0;
Delay_us(Delay_Time);*/

IIC_SCL_1;                       //以下ACK检测
Delay_us(Delay_Time);
IIC_SDA_IN;
while(IIC_SDA_VAL);
IIC_SDA_OUT;
IIC_SCL_0;
Delay_us(Delay_Time);

}

unsigned char IICRea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 0;
  unsigned char Databit;

  IIC_SDA_IN;
  IIC_SCL_OUT;

  for(i=0;i<8;i++)
  {
   Databit = IIC_SDA_VAL;
   Delay_us(Delay_Time);
   temp = (temp << 1) + Databit;
   IIC_SCL_1;
   Delay_us(Delay_Time);
   IIC_SCL_0;
   Delay_us(Delay_Time);
  }
   return(temp);
}

unsigned char ReadByt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a)  //a = 0 写X1227; a = 1 写 24C256; a = 2 写PCA9554A
{
  unsigned char         temp;

  IICStart();

  if(a==0) IICWrite(0xde);
  else if(a==1) IICWrite(0xa0);  //调试先写0xae  256写0xa0
  else if(a==2) IICWrite(0x70);
  if((a==0)||(a==1))
  {
   temp=(unsigned char)(addr>>8);
   IICWrite(temp);
   temp=(unsigned char)(addr&0xff);
   IICWrite(temp);
  }
  else if(a==2)
  {
   temp = (unsigned char)(addr&0xFF);
   IICWrite(temp);
  }

   IICStart();

   if(a==0) IICWrite(0xdf);
   else if(a==1) IICWrite(0xa1);//调试先写0xaf  256写0xa1
   else if(a==2) IICWrite(0x71);
   temp=IICRead();

   //IICNACK();//也可以不发NACK 直接发停止
   IICStop();
   return(temp);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writedata,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temp;

  IICStart();

  if(a==0) IICWrite(0xde);
  else if(a==1)IICWrite(0xa0);//调试先写0xae  256写0xa0
  else if(a==2)IICWrite(0x70);
  if((a==0)||(a==1))
  {
   temp=(unsigned char)(addr>>8);
   IICWrite(temp);
   temp=(unsigned char)(addr&0xff);
   IICWrite(temp);
   IICWrite(writedata);
   }
   else if(a==2)
   {
    temp=(unsigned char)(addr&0xff);
    IICWrite(temp);
    IICWrite(writedata);
   }

   IICStop();
  // Delay_ms(10); //等待写周期
}

楼主:
补上宏定义
#define IIC_SCL_OUT        P6DIR |= BIT0    //P6.0
#define IIC_SCL_1          P6OUT |= BIT0
#define IIC_SCL_0          P6OUT &= (~BIT0)

#define IIC_SDA_IN         P6DIR &= (~BIT2)   //P6.2
#define IIC_SDA_OUT        P6DIR |= BIT2
#define IIC_SDA_1          P6OUT |= BIT2
#define IIC_SDA_0          P6OUT &= (~BIT2)
#define IIC_SDA_VAL        ((P6IN >> 2) & 0x01)
我已吐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