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电源自动切换问题

楼主(2011-06-14):
图中24V为外接直流电源  VBAT为8.4V锂充电电池  VOUT1输出为7.5V给后续MCU系统供电  MCU系统 有一个开关(S1)控制电源的输入即VOUT1的通断

设计的目标是:外接24V电源时 锂电池充电 后续MCU系统由24V经过降压后提供电源

外接24V断开 后续MCU系统由锂电池供电

锂电池充满电时LED指示灯为绿色,充电过程中为红色

遇到的问题:在锂电池充满电的情况下(LED绿色),反复开关S1,几次后发现LED变为红色,也就是说 8.4V锂电池与外接24V电源之间不能无缝切换。

请指教!!!
按照7楼建议把R6分成2个51k的串联,M2的G极接在两电阻中间,实验了一下(2,3反接) 效果很好,只是在切换使用备用电池时 液晶显示屏会稍暗一下 瞬间回复正常,问题基本解决,谢谢大家!

测试发现,按图中的接法 外接24V时 M2 S极电压比VBAT小0.4V作用,24V断开,M2 S极电压与VBAT相等;
如果SD反接,外接24V时 M2 S极电压为0,24V断开,M2 S极电压与VBAT相等;

楼主:
木人回答

网友A:
你用24V做M2的gate,24V断掉的话,Vbat不能向Vout供电,线路有问题

楼主:
实际测试过程中是可以的,VBAT可以给VOUT供电,因为体二极管的原因

如果将M2的2,3反接,系统会出现复位

以上均经过试验验证
4# 凯旋晴天

网友B:
你只要使用两个PMOS管对接,则两个体二极管方向相反。然后24V分压后连接两个G。就行了。MOS管SD互换是可以用的。

网友C:
楼主描述的不清楚,红灯亮不代表切换有问题吧?
可能是你电池带负载之后电压下降了少许,触发你的充电电路给电池充电,你的充电电路是如何?
S1在哪里?
可以这样试下:把R6分成2个51k的串联,M2的G极接在两电阻中间。

网友C:
按2楼的描述,楼主是不是把S极和D极搞反了?查查手册吧。。。

楼主:
楼主描述的不清楚,红灯亮不代表切换有问题吧?
可能是你电池带负载之后电压下降了少许,触发你的充电电路给电池充电,你的充电电路是如何?
S1在哪里?
可以这样试下:把R6分成2个51k的串联,M2的G极接在两电阻中间 ...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的目的就是在外接24V电源时,整个系统由24V供电,所以不存在电池带负载压降减小

电池的充电部分电路除了M2外 与整个系统无任何联系  M2的作用 我是想用来进行无缝切换的  结果不是很理想

楼主:
按2楼的描述,楼主是不是把S极和D极搞反了?查查手册吧。。。
引用 网友C:

SD可以互换 测试发现,按图中的接法 外接24V时 M2 S极电压比VBAT小0.4V作用,24V断开,M2 S极电压与VBAT相等;
如果SD反接,外接24V时 M2 S极电压为0,24V断开,M2 S极电压与VBAT相等;

楼主:
充电电路图如下

楼主:
开关  VOUT给后续系统供电

网友D:
是不是VBAT与VOUT1被M2体二极管短路了。
6楼说使用两个PMOS管对接

楼主:
回复 efen

按照图上接法  M2在这里起不到开关作用  也就相当于你说的VBAT与VOUT1被M2体二极管短路了

刚按照7楼建议把R6分成2个51k的串联,M2的G极接在两电阻中间,实验了一下(2,3反接) 效果很好,只是在切换使用备用电池时 液晶显示屏会稍暗一下 瞬间回复正常

当然6楼说使用两个PMOS管对接  我还没进行实验

PS:电池充电时的电流为1.2A,负载的工作电流为1A,整个系统工作时的最大电流2A作用

网友E:
单个Pmos因为内部集成了二极管,起不到开关的作用,即使24V存在的情况下,依然有电流从VBAT通过M2中的二极管流向VOUT1

试试用两个PMOS对接,并且公用24V连接G极

楼主:
回复 网友E:

M2 d接VOUT1  S接VBAT  MOS管可以起到开关作用,起初系统复位的原因是 外接的24V开关电源在断开时 会有延迟

网友B:
关于重启的原因,应该是因为24V是个缓慢下降的过程,所以MOS管不能及时导通。你试试把G上面的上拉电阻换成稳压管。这样M2就可以在电压跌落时及时导通了。
用2个PMOS背靠背对接是为了防止电源想电池充电,如果用1个无法解决通过体二极管向电池充电。

楼主:
关于重启的原因,应该是因为24V是个缓慢下降的过程,所以MOS管不能及时导通。你试试把G上面的上拉电阻换成稳压管。这样M2就可以在电压跌落时及时导通了。
用2个PMOS背靠背对接是为了防止电源想电池充电,如果用1个无 ...
引用 网友B:

是把R6换成稳压管? 那么24V断开时M2 G级是什么状态?

网友F:
LZ,你描述的切换电池供电复位或者屏幕背光变暗都是因为2596输出电压跌落快而电池供电电压上升慢造成的,你按照下述改造,看效果咋样:
1.   C11增到470uF或者1000uF
2    栅极还是一上拉电阻接到24V
     a.  24V电源跌落时,用三极管控制,跌倒一定电压值比如15V左右,快速拉低G级电压
   b.  一个下拉电阻到地,但是下拉电阻用10K或者更小点,上拉电阻根据下拉调整。

楼主:
C11增大 是储存电量用的吧 电路中C11大小是计算得来的

楼主:
按照图中 试验  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F:
不是有个切换到电池供电时,背光会暗一下的现象么?

网友F:
不知LZ计算场效应管导通延迟没

网友B:
回复 楼主:
应该是24V接一个上拉电阻然后接R6,然后节点连接M2的G。然后你可以把上拉电阻换成稳压管。这样就可以在24V跌落时快速启动M2。

网友C:
21楼图中,把2596的输出电压设定为比后备电池充满后的电压稍高一点点,这样M2完全可以不要,直接短路即可。

网友G:
对M2和M4的控制不应该用24V,而应该用D7左边比较好吧!
因为U2的输出会有延迟,不能跟24V完全同时.
例如24V来时,M2+M4马上关闭,而U2要延迟一小段时间才输出,VOUT1必有一个跌落,导致MCU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