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C5408 AD转换时电流达到70~80mA

楼主(2011-06-14):
一个用STC12C5408的电路,将AD模块电源关闭,电流大概30~40mA,打开AD模块后,电流达到70~80mA,启动AD转换时电流达到140~200mA,怎么会这样?在给定稳定电压的时候,测量只误差非常大,这是什么问题?
设置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A:
一个用STC12C5408的电路,将AD模块电源关闭,电流大概30~40mA,打开AD模块后,电流达到70~80mA,启动AD转换时电流达到140~200mA,怎么会这样?在给定稳定电压的时候,测量只误差非常大,这是什么问题?
设置问题?还 ...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检查过外围电路了吗?试更换另一片MCU再试。。。

楼主:
外围就一个358运放输出,直接连接到AD管脚!

网友A:
外围就一个358运放输出,直接连接到AD管脚!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电流是电路的总电流还是指单片机的电流?
我最近几天终于测试了工作于AD转换状态的单片机(以STC12C5410AD为例,电压:5V(实测约4.93V), 晶振:11.0592M, 室温:28摄氏度,单路AD P1.0)的工作电流才7-8mA左右!要是启动AD时电流增加如此大,建议检查外围电路,这是不正常的!

测试程序使用官方数据表的P263页ADC转换C例程修改而成(见文末附件)。

使用2个批次和封装的STC12C5410AD和一片1T的STC12C5A60S2(均使用官方例程修改),晶振为11.0592M。

测试现场 :)

我实测的单片机在循环进行ADC转换时的工作电流。

============================================================================
11.06.21补充:

1) 关于AD准确性的问题,实测对多点电压测试都比较准确,建议检查外围电路和单片机供电电压(因使用Vcc作基准)和AD转换的代码是否正确。

AD转换计算公式(本图摘自STC5410AD的 V110319版数据表第9.1章《A/D转换器的结构》 P247-P248页)

例如本图使用P2口的LED反显示了AD的数值为10000011(左边为高位,LED亮为1),转为十进制为131. 所以AD电压值为 131/256*4.93V=2.52V (如修正后会更准确)。STC建议:{---摘自9.5.A/D转换模块的参考电压源(P256页):
STC12C5410AD系列单片机的参考电压源是输入工作电压Vcc,所以一般不用外接参考电压源。如7805的输出电压是5V,但实际电压可能是4.88V到4.96V,用户需要精度比较高的话,可在出厂时将实际测出的工作电压记录在单片机内部的EEPROM里面,以供计算。
如果有些用户的Vcc不固定,如电池供电,电池电压在5.3V-4.2V之间漂移,则Vcc不固定,就需要在8路A/D转换的一个通道外接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源,来计算出此时的工作电压Vcc,再计算出其它几路A/D转换通道的电压。如可在ADC转换通道的第七通道外接一个1.25V(或1V,或...)的基准参考电压源(摘者注:例如TL431),由此求出此时的工作电压Vcc,再计算出其它几路A/D转换通道的电压(理论依据是短时间之内,Vcc不变)。 }

2)刚才实测了一下不启动AD, 只是执行死循环(非空闲模式)的情况下:

实测供电电压约为4.93V。

不启动AD, 空循环时单片机的空载电流却为约10mA(我也不知为什么...)!

3)STC12C2052AD系列/STC12C5410AD系列STC公司建议:“现加密性不够好,建议用STC12C5616AD系列直接取代”。(见姚言: http://www.****ducst/redstar.htmhttp://www.mcu-memory.com/redstar.htm ):)

(86)

STC5410AD_ADC(test110620).rar

STC12C5410AD的模数转换测试程序C源码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你是STC公司的吗?

网友A:
谢谢楼上的,你是STC公司的吗?
引用 楼主:

sorry, 不是。;P

(btw:第3楼补充了一些关于AD精度等内容)

网友B:
56 系列比 54系列 如何

网友A:
56 系列比 54系列 如何
引用 网友B:

据说主要是加密性增强方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