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条语句有问题么???verilog 急

楼主(2011-06-14):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if(!rest_n)
       begin
           clk_out<=1'b0;
        end
   if(en==1)
       begin
           clk_out<= ~clk_out;
       end
   else
       begin
            clk_out<= clk_out;
       end
end

在modelsim 中无法显示 clk_out 信号啊!!!

网友A:
在testbench中先把clk_out初始化为0或者1,不然默认是X,你当然看不出来波形
initial
    begin
    clk_out=0;
xxxxxxx....
end

网友A:
或者照你的写法先给一个复位信号

网友B:
起码在if(en==1)之前加个else,否则你的rest_n和en到底哪个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