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1.1 Host无法识别USB1.0 Device

楼主(2011-06-14):
一端是SL811HST(USB1.1)的Host,一端是CY7C63001(USB1.0)的Device

网友A:
协议分析仪

楼主:
如果在上电之前就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上电之后,SL811HST无法识别出CY7C63001

网友B:
重新插拔一下

楼主:
重新插拔一下,就可以识别出来了

网友C:
奇怪,从一个通用的器件上来看,什么原因会导致直接插在上面是无法识别,但是重新插拔一下就可以了呢?

网友D:
没遇到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