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产纳伏表

楼主(2011-06-14):
兄弟们,国产纳伏表在哪里可以买到啊?网上找了下,都是国外的
国内的纳伏表貌似都找不到呢
有知道情况的请给我留个言,多谢了

网友A:
这个等级的表国内做的人本来就很少,就算做很好,其价格肯定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在说已目前国内这个大环境看,买这种仪器的人一般也不大会相信国内的技术,并且也都些不缺钱的主。建议问问论坛里面“彭建学”或许他能给你帮助!

网友B:
国内仅有南京鸿宾微弱信号检测有限公司(南京大学).唐鸿宾教授的公司,印象中80年代我读大学时偶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广播过他的成就. 我微弱信号检测很感兴趣,一直兼做这方面的研究.
      你可把你的具体情况介绍一下,我可帮做一个专用仪器.不一定非要用美国的.我从事一线产品研发24年,没间断过.产品研发经验是有的,只要答应能做,做出来的就不是实验室的摆设,让你满意.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彭老师出马就是不一样!哈哈!

网友C:
国内估计都做不了,进一步说,即使有生产精度如果何,我觉这么高精度的东西国内的校验设备跟不上。

网友B:
电压、电流检验是没问题的。

信号源内阻越大大,检测难度越高。

如要产生内阻为1000M欧10纳伏,可用10毫伏精密电压通过1M欧电阻和1欧电阻分压得10纳伏,分压点串一个1000M欧电阻模拟内阻。

本人做过0.1毫伏串100M欧的电流1皮安(最大跳动+/-0.1P安),相当于内阻10K欧电动势10纳伏的短路电流.

国际最高水平灵敏度2纳伏(内阻多少未说明)。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向这么极小电流或电压的东西,环境的空间电场怎么排除?比方讲我现在做的工业仪表,在输入悬空的情况下就能测量到几毫伏,有时候是几十毫伏的工频电压!但是一旦输入端接上标准的信号源或信号,目前测量下来非常的准。输入阻抗都不大,只有100K左右

网友D:
老彭出马,楼主气定神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