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PIC18F**K22的过来说说怎么样

楼主(2011-06-14):
刚选了一款单片机PIC18F**K22,好像是新产品不知道性能稳定不,或者有没有在调试方面的问题?请教

网友A:
PIC基本没什么不稳定的产品

网友B:
我在用,感觉不是很好。容易烧!!!似乎没有 4523 稳定!也许是我的使用上有问题!

网友A:
我在用,感觉不是很好。容易烧!!!似乎没有 4523 稳定!也许是我的使用上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看电源电压范围是否有变化!?

网友C(2011-10-12):
像这类的问题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