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题解答

楼主(2011-06-14):
我用汇编写一个小程序,软件利用定时器模拟PWM,并自动改变占空比,实现灯由亮到灭再由灭至亮。利用一个变量来计数下降沿的个数,来管理时间。可是程序写到由亮到灭然后转由灭至亮把我难住了。请指教。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解决了,谁来跟个贴就结贴了

网友A:
我跟个贴吧。虽然你说的这个我没有弄过。

网友B:
我刚搞过一次,软件中是用规则采样法,不知道有更好的方法没

网友C:
唉 怎么都有这样的习惯 解决了也不讲讲是怎么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