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PIC的单片机

楼主(2011-06-14):
可用IO大约18个以内,也就是SOP28封装以下的;
RAM至少1K
ROM大约8K就够了
双硬件串口,如无也至少有一个。
价格在10元左右,供货好的!
谢谢了!

网友A:
PIC16F1518:如果你的量有100K/年的话,含税估计做到6~7元,只有一个串口,其它都符合。
PIC16F1526:如果你的量有100K/年的话,含税估计做到9元左右,都符合。

楼主:
好的谢谢,我先查下PDF

网友:
推荐2个,pic18f25k20,单口,含税8元左右,供货稳定;
pic18f25k22,都符合,含税9元以内;
上面那2个供货不一定稳定,除非大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