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帮忙看下。

楼主(2011-06-14):
放下C一段时间了,书也没带。请帮忙看看这个宏定义怎么解决。

#define dispose_key(key) kay_mark=0;key=1; if(key==0) {delay(10); while(key==0) ; delay(10);key_mark=1;}

这个带参数的宏定义是错误的,要想达到这个效果应该怎么写呢?

楼主:
这个是按键延时消抖代码。

网友A:
#define  xxx(arg)    do{ \
...  \
}while(0)

网友B:
#define dispose_key(key) kay_mark=0;key=1; if(key==0) {delay(10); while(key==0) ; delay(10);key_mark=1;}
LZ这样写,虽然风格不好,但哪里错了?

网友C:
不知道他怎么调用。如果这样调用dispose_key(3); 那么就错在key=1;

楼主:
真奇怪,今天把原代码复制过去又编译成功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环境是keil_3

网友B:
建议LZ把“不光写程序”改成“光写程序”,那你写程序水平会有质的飞跃。

网友D:
建议LZ把“不光写程序”改成“光写程序”,那你写程序水平会有质的飞跃。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情况的,一般来说,在大城市,要光写程序,在小城市,还是不光写程序为妙。

网友E:
#define dispose_key(key) kay_mark=0;key=1; if(key==0) {delay(10); while(key==0) ; delay(10);key_mark=1;}

这样写不就清楚了嘛:

#define key  P1^0    // 随便啦,总之这肯定是一个IO口,不然无法理解
char chckKey(void)
{
       key=1;
       if(key==0) {
             delay(10);
             while(key==0) ;
             delay(10);
             return(1);
       }

        return(0);
}

不过这样实现的话,我按着按键不放,你系统就丫的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像P1口这样的特殊寄存器不能用指针在函数中传递我才考虑用宏定义的,目的是写个通用的按键检测程序。

楼主:
建议LZ把“不光写程序”改成“光写程序”,那你写程序水平会有质的飞跃。
引用 网友B:

不想当纯程序员,所以才叫这名的!

网友B:
鉴于以上,我在这里强烈建议“程序匠人”改名为“不光程序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