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的USB程序如何让其在电脑右下角出现USB图标

楼主(2011-06-14):
使用的CYPRESS的cy7c68013 程序框架开发的

网友A:
那个图表与usb没关系.qq也有右下角的图飘
默认的那个应该自动出

网友B:
是WIN32 API还是WIN32 DRIVER程序?
是驱动程序的话系统自动添加.
是WIN32 API的话参考下面的**:
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492

网友C(2011-07-21):
首先设备描述符,端点啊,传输模式啊,设备请求啊,都要改,改完后加载驱动成功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