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初学者 keil uvision3

楼主(2011-06-14):
各位学长: 我之前用的是51单片机,KEIL uvision2,编译器。 现在ARM7 需要安装KEIL uvision3。安装KEIL3后对KEIL2 有影响没? 两者能共存吗

网友A:
没事的,可以用。

网友B:
你可以把它们装在不同的盘,比如一个在d盘,一个在e盘,然后你用哪个就打开哪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