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装载PWM的时候

楼主(2011-06-14):
(无正文)

网友A:
看头文件中的定义

网友(2011-07-14):
建议看ePWM和HrPWM的用户手册。
目前F280x之后的ePWM模块相比F281x和LF240x的EV是enhanced PWM,除了PWM本身的灵活配置外,同时A通道可以实现高精度的PWM,使用的是CMPA比较寄存器,则正常的比较寄存器如CMPB是16位,但A会扩展到32位,其高16位与CMPB一样,但中8位用于配置高精度,低8位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