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用AD WINTER 09,SCH导入PCB的问题

楼主(2011-06-14):
sch 图导入 PCB时,出现如下情况。add components成功,如图1,但add pins to nets均有红叉号,如图2, add components class member 也有红叉号,如图3,虽然这样,还是可以导入到PCB中的,就是有些不放心。

网友A:
查看封装和原理图元件的管脚名称是否一致。

楼主:
关键是add pins to nets以及add components class member中各项都是红叉号,不可能所有元器件的封装都和原理图元件的管脚名称都不一致吧。

网友B:
相互学习,共同的进步

楼主:
在 excute changes 的时候还是可以通过的。没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C(2011-09-16):
增加了封装没?  我刚刚就忘记增加封装 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D(2012-08-12):
没问题的

网友E(2013-04-10):
就是引脚名称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