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2内存的dqs信号

楼主(2011-06-14):
三态的时候,dqs处于高组态?对于fpga来说,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另外,有没有tx做过ddr2或者ddr3的设计?能否给我们做个普及?

网友A:
是的,对于器件来说 即不是一直高电平,也不是一直低电平.而是不定状态.
一般是取中间电压,大概0.9V

网友B:
三态并不是高阻态,只是表示不驱动了,其状态由外部或内部匹配电路决定,一般是50欧姆接到中间电压,对于DDR2就是0.9V,对于DDR3就是0.75V

楼主:
中间电平,那对fpga是高电平还是电平?或者在ddr操作时,不用关心这种中间态?

网友C:
我认为 控制在0.9V就可以了吧

网友D:
不定的吧?

网友E:
DDR采用的是SSTL电平标准,正常情况下由50欧姆终结电阻接到中间电平,也就是0.9V或者0.75V。
这个是为了信号完整性的考虑

楼主:
从信号完整性来讲,我知道是这种情况。
  我的主要问题是:fpga在读外面的ddr2颗粒数据时,会根据这个信号去锁存数据信号,我记得在spartan3里面会用dqs的沿去锁数据。当第一个数据有效时,dqs由中间电平转为低电平,此时表现是一个下降沿还是没有沿?
   另外,我开这个帖子,主要目的是看到很多人在设计ddr的控制,所以想请有经验的人讲讲ddr的操作

网友F: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A:
从信号完整性来讲,我知道是这种情况。
  我的主要问题是:fpga在读外面的ddr2颗粒数据时,会根据这个信号去锁存数据信号,我记得在spartan3里面会用dqs的沿去锁数据。当第一个数据有效时,dqs由中间电平转为低电平 ...
引用 楼主:

看大家对DDR如此热衷,我去请请看我们的资深AE,最近有无时间来指导下.

网友A:
AE给我回了邮件,目前他还是比较忙.所以先给了我点建议.
V5 的话,建议用MIG生成控制器,然后看控制器对应的user guide,哪里不明白的,可以发帖问.
S6 的话,是用的硬核MCB, 直接看UG388.(我顺便传上来了,如果之前有下载过xilinx文档下载器的话,直接打UG388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G(2012-07-30):
怎么没提s3

网友H:
学习了  呵呵  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