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路板问题

楼主(2011-06-14):
各位大侠:
我做了一块板子,芯片是NEC的78F1213。
现象是5V上电后,电压马上掉下来。用开关电源供电后,电流限制在0.5A,电压降到1V以下,主芯片会慢慢发热。应该可以排除芯片是坏的。我换了芯片,问题一样的。有此电流没限制,芯片烧坏,AVss脚和AVref脚烧坏,短路。这两个脚外面是串电容的。
麻烦有经验的朋友帮忙提醒一下是哪方面内容,获是用过NEC的78K0R系列单片机的朋友发份可用的原理图给我,邮箱nipan16@126.com
谢谢啦!

网友A:
1.单片机没下程序,处于复位状态,电路设计漏洞,单片机长时间停留在复位状态导致外电路处于不确定态,电流增大烧毁。
2.电路设计问题,有过流的部分。

说穿了,还是硬件问题。ps你在开发阶段装块电路板,不能直接全焊上,要装一块,调一块,测一块,不然出了问题自己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网友B:
先不要焊接单片机看是否有大电流的现象,如果有说明是外围短路
如果没有,可能是程序问题了,IO输出使外围出现大电流

网友C:
硬件问题慢慢找找吧。不能一口咬定单片机问题哈

网友D:
外围电路有没有检查过

网友D:
有没有存在设计缺陷

网友E:
硬件问题

网友F:
楼主的目的是想要一份电路图? 那么就说自己画的图有问题喽。芯片坏的概率是很小的。
1、电路板做回来的时候,不要急于焊板子,检查一下PCB板;
2、头一次做板子,先焊电源部分,调试好后,再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焊接,方便调试;
3、原理图设计,PCB设计、芯片焊接、调试,不能做到一个人完成的话,至少应该都有参与,才能对项目有整体掌握,故障定位也会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