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R+Q/C

楼主(2011-06-14):
“可由欧姆定律得:U=IR+Q/C,最后得到I=dq/dt=(U/R)e^-(t/RC)
在RC充电里:U=IR+Q/C 这个公式肯定是对的,不是忽悠,这个我能理解。
自夸一下,我以前有个计算电容降压的公式就很简单和准确,用的就是相似的技巧,那个贴子好像还是蚂蚁加的精?”

这比较好玩,所以拿来把玩一下....

具体就不提哪个ID了,不过还是有请那位老兄仅用欧姆定律推导出下面这玩意儿:

    U=IR+Q/C

请不要“忽悠”,这两个字最近比较敏感。

网友A:
只说这个等式吧:U=IR+Q/C,是没问题的。
IR是电压,Q/C也是电压。

楼主:
建议看帖要仔细....

我很想用那两个字,但我忍住了....

网友B:
欢迎学术讨论,杜绝“地域”、“圈子”、“帮派”攻击!:)

网友A:
这个我不想参合,欧姆定律大家都懂。
不要轻易就下结论。

楼主:
这个我不想参合,欧姆定律大家都懂。
不要轻易就下结论。
引用 网友A:

这个同意....

网友C:
静电场中的导体是等电位的,导体上的电荷将以使其内部电场为零的形式分布在表面上。
假设电荷Q所产生的电位为V。当总电荷增加K倍时,相应的各处电荷密度δs增加同样的倍数。
V增加k倍,电场E也增加K倍,比率Q/V保持不变。
这是电容C的定义。。。。。要去证明定义?

网友D:
占位围观学术探讨 拒绝任何人身攻击

网友E:
广告位招租

网友F:
U-Q/C=IR,这个样子看起来比较整洁

网友G:
欧某定律照顾不到Q/C:lol

网友F:
U-(Q/C)是电压吧,是就对了,别管Q/C由什么来照顾,先把欧姆定律表达出来再说后面的事

网友H:
详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5%A7%86%E5%AE%9A%E5%BE%8B
http://baike.baidu.com/view/9273.html?goodTagLemma

个人看法:欧姆定律很简单,就是U=IR,可以表述为I=U/R或R=U/I。它只描述电阻性电路的特性。
在电路学里,欧姆定律(英语:Ohm's law)表明,导电体两端的电压与通过导电体的电流成正比[1],以方程表示,V = IR
所以从科学的严谨性来说,Q and C这两个量是与欧姆定律无关的。

U=IR+Q/C这个是工程上的算式,不能说可以从欧姆定律推导出来,而只是其中有部分电路性质受到欧姆定律的规范。

网友F:
13楼,注意看清楚,U-Q/C是R上的瞬态电压,你偏偏要分开来看,俺就没办法了,据说你软件做的不错,有没有“调用”过库文件?

网友I:
同意 13 楼的见解。
U=IR+Q/C 不能说可以从欧姆定律推导出来, 只能说是欧姆定律的"扩展"形式. 同时, 电容的定义是 C = Q/V, 注意是 定义   , 不是推导, 所以电容两端的电压为 V = Q/C; 而电阻两端的电压, 根据欧姆定律: Vr = IR. 因此, RC 两端的总电压为:
  U= Vr + V = IR + Q/C

网友J:
同意 13楼, 16楼 的见解。

U=IR+Q/C 不能说可以从欧姆定律推导出来,只能说是欧姆定律的“扩展”形式.

网友F:
哈哈, 楼主会拐, 后面的都听拐.

原话: “可由欧姆定律得:U=IR+Q/C,最后得到I=dq/dt=(U/R)e^-(t/RC)

楼主诱导: 有请那位老兄仅用欧姆定律推导出下面这玩意儿:

    U=IR+Q/C

网友H:
从OOP软件思想的角度看:
欧姆定律是一个基类,而且还是很抽象的,描述了线性导电体(电阻体)。现实中很多导电体不是线性的。
U=IR+Q/C是一个派生类,它引用了欧姆定律作为父类之一,但是也引用了诸如法拉、库仑等等基类。

言语不尽精确,呵呵。我同蚂蚁一样,都是工程人员,更偏向工程实践。
在工程实践的交流中,我会认同U=IR+Q/C同欧姆定律意思差不多。

网友H:
为活跃21ic的技术氛围,还原论坛“争论”的本来面目,各位脑力激荡,争论很辛苦。

建议水mm为双方辩手准备矿泉水等小礼品:)

网友K:
精彩,搬张凳子坐下听听

网友L:
不太明白LZ的意思,但是C是由Q/U定义的。应该是由此定义出发推导出关于容抗的欧姆定律,欧姆定律推导出那个式子感觉就像儿子生了老子一样。说这个话的ID水平真牛

网友F:
暂时跟容抗没关系,楼下继续

网友M:
u=IR+Q/C  总电压 ?  电容的压降

网友A:
详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5%A7%86%E5%AE%9A%E5%BE%8B
http://baike.baidu.com/view/9273.html?goodTagLemma

个人看法:欧姆定律很简单,就是U=IR,可以表述为I=U/R或R=U/I。它只描述电阻性 ...
引用 网友H:

完全符合欧姆定律的,思维不要被现有教育所僵化。
一个电源U1经过一个电阻R给一个电压为U2的电池充电,计算电流I,怎么来?
I=(U1-U2)/R.

网友N:
欧姆定律就一个宏观总结而已,搞得跟金科玉律一样,搬死人来压活人,骂只能骂不得要领的学校教育。好好看看LZ的"场与路"吧,不要做**了。

支持一下HWM。

网友F:
一篇**好,不代表样样好,独立的思维能力才能帮助自已

网友F:
暂态分析中,电容完全可以视为电压源,KVL分析法也是如此考虑的,这些分析是相通的.

如果这一点都搞不定,这一生那个技术也就只能停留在一个十分有限的程度

网友O:
咬文嚼字的厉害
看样子仅有eng46级还不行
得搞个汉语789级

网友P:
又见白马不是马…………

网友Q:
得出Q=Vc/W

网友R:
定律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成立的吧,,个人理解

网友L:
定律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成立的吧,,个人理解
引用 网友R:

定律是无条件的,定理才是有前提的

网友S:
退一步,就全对了。

网友T:
咬文嚼字没意思.

网友U:
这个问题不应过份争论,问题的根出在语言上,汉语不是非常严谨的语言,语言的二义性是导致争论的根本原因。

网友V:
同意L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