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应用对LED驱动电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楼主(2011-06-14):
过流、过压和过热都会明显地降低LED的发光机能并缩短使用寿命。固然这项技术正在不断普及,但 LED照明厂家仍在继承攻克LED光源热敏感性强的挫折。 ”

  LED照明已经展示了巨大的潜力,但在不同的应用领域其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因此,不同领域的驱动电路市场表现也参差不齐。据吴建兴先容,路灯采用交流供电,需要将交流转成直流,再实现恒流控制。

楼主:
  LED产品的使用寿命也是消费者非常关注的题目,甚至有观点以为是驱动电路这块短板让LED产品变得“短命”。 ”黄伟说,“目前用于大功率LED的驱动IC芯片技术主要被几家欧美半导体至公司所垄断,尤其是应用于25W~100W功率范围的小区道路照明和输出功率100W以上的主干道照明,因为需要用到隔离性的反激式变换器,因此只有少数几家企业把握了该技术。飞兆半导体PCIA照明部总监李在鹏告诉记者:“LED照明驱动电路越来越专注于不乱的亮度和功率转换效率,追求更高的功效、更高的集成度以及更小的形状尺寸。当LED芯片内结温度升高10摄氏度时,光通量就会衰减1%,LED寿命就缩短50%。杭州士兰微电子电源及功率驱动产品线总经理吴建兴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LED照明市场发展主要的障碍是本钱偏高,所以LED照明首先将在对本钱相对不敏感的领域得到发展,如景观照明、路灯及车灯等;杭州茂力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暨MPS杭州研发中央总经理任远程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以为,受限于高昂的价格,LED照明的应用目前仍集中在市政工程上,大规模地进入普通民用领域可能还需要3到5年。 ”

楼主:
  在LED照明应用中,室外照明和室内照明在驱动方式上有显著的区别。通常前两级由电源厂商设计出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电源,提供一个不乱的直流电压给灯具,而第三级则由LED系统厂商自己设计,与灯具构成一个整体。 ”“与发达国家比拟,我国在照明LED驱动领域起步较晚且基础较为薄弱,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室内照明通常采用单级架构,固然是否需要PFC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是业界已经普遍以为假如把传统的白炽灯全部换成LED,谐波对电网的污染不可小视,所以PFC仍是必要的;已有的白炽灯和荧光灯往往和调光器是配套安装使用的,换装的LED灯具必需能和原有的调光器匹配工作;此外,根据详细的应用,驱动电路可以是隔离的,也可以不隔离。提供高可靠性的驱动电路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在保持极高可靠性的同时,还要降低本钱。郑兆雄告诉记者:“LED产品本身具有很长的使用寿命,假如驱动电路的可靠性较低,会影响其使用寿命,进而影响整个照明系统的寿命。因此,设计职员选择合适的LED驱动器及外部元件就显得尤为重要,要确保驱动电路的可靠性和寿命与LED的可靠性和寿命相匹配。

楼主:
  在技术上,照明应用对LED驱动电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李在鹏看来,解决寿命题目的方案需根据器件功率的不同来加以选择,他表示,按照功率从低到高可分别采用非隔离型降压、隔离型PSR反激式、单级反激式、准谐振和LLC半桥拓扑,以达到更高的功效,实现精确的恒流控制。 ”就系统而言,大功率LED照明技术涉及电学、光学、热学、力学等多个学科,无锡晶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伟博士告诉记者:“从实现手段上来看,LED照明技术囊括了功率器件及其高压制程工艺、功率集成电路设计、热学治理、提高前辈封装及其光电集成技术等多项提高前辈制造技术。路灯的输出功率大,工作环境最恶劣,需要考虑极端温度前提,同时考虑到路灯的维护本钱,产品的可靠性要求也很高;相对于路灯而言,室内照明功率小,工作环境相对良好,但对本钱比较敏感,同时还必需考虑到与原照明接口的兼容性,对产品的体积也有严格要求。

楼主:
除了进步系统效率之外,业界也考虑采用特殊的器件对LED进行保护,从而进步系统的寿命。

●热敏电阻承担LED器件保护重任

●解决散热题目是延长LED寿命枢纽

楼主:
延长寿命有待努力

  任远程则从产品结构的角度向记者解释了室外和室内照明LED驱动电路的差异,他说:“路灯照明采用三级架构,即‘PFC(功率因数校正)+隔离DC/DC变换器+降压恒流变换器’。第三级电路因为和发烧严峻的LED在一起,要求极高的转换效率。 ”吴建兴则以为,LED照明是一个系统,由 LED、电子系统、散热系统等组成,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LED的寿命需要在不乱的输入电压、恒定的输出电流、低于60℃的环境温度下才能体现。泰科电子电路保护事业部高级应用经理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LED的机能和寿命是与LED的PN结工作温度紧密相关的,对LED结温的有效控制是保护LED的根本要求。 ”

楼主:
据泰科电子电路保护事业部高级应用经理先容,泰科电子在1980年首次将PPTC(高分子正温度系数)材料用作保护电路的热敏电阻。 ”据黄伟先容,用于白炽灯的阻性TRIAC调光器难以对CFL、LED等容性电光源进行调光,这一直是LED驱动技术的瓶颈,晶凯科技开发出应用于110V~260V交流照明应用的首枚国产AC/DC高压芯片,以多项独创的精确调光镇流技术,突破了这一瓶颈,达到可直接替代高能耗的白炽灯、实现LED可自由配合阻性TRIAC调光器使用的目的。 ”

楼主:
任远程说,“假如散热效果不佳,电路中电解电容的寿命将大大降低,将严峻影响LED产品的寿命。解决方案包括进步驱动电路的效率,进步散热能力,在电路中通过一些独特的设计甚至可以去掉电解电容。所以,除了良好的散热设计之外,安全可靠的过热保护也是必需加以考虑的。

网友A:
谢谢楼主啊,发了这么多的咨询

网友B:
要提高照明效率,必须减小热量,但目前来看,大功率LED大大的散热片,还有摸上去有些烫手的温度,真不知道这能节在哪里。

网友C:
刚起步的东东,不能要求太高,步步为营。

网友D:
楼上说的是

网友D:
还是慢慢来吧

网友E:
LED,MOS都发热元件,在狭小的空间内,散热可能是最让人头大的事情了.

网友F:
LED照明驱动电路越来越专注于不乱的亮度和功率转换效率,追求更高的功效、更高的集成度以及更小的形状尺寸。

网友G: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H:
用于白炽灯的阻性TRIAC调光器难以对CFL、LED等容性电光源进行调光,这一直是LED驱动技术的瓶颈